原道平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6-22):
开始是不开机,接电源无反应,用稳压电源把电池充了一下OK

网友:
有些手机也会这样的

网友:
平板知道的少,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池没电了!!!保护了是吧

网友:
馈电太严重了 吧

网友:
平板不开机有很多都是因为电池馈电休眠造成的,有的是把接口干短路了

网友:
电池过放导致的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