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0S 掉电

楼主(2015-06-22):
此机器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  给点经验  仁宝LA-9901P    只找到了9902p的图     大神们给点建议 思路

G400S LA-9902P r1.0.pdf

网友:
先排除温控

网友:
没图不好修呀,楼主先看一看是哪路电压先掉.

网友:
掉电,一般看看对地阻值
用手摸摸那里热的比较厉害

网友:
查查温控吧楼主

网友:
半小时左右掉电,除了排除温度 、温控外,,最好刷个BIOS试试,,如果是准时半小时掉电,大差不差的应该就是BIOS挂了

网友:
前两天维修了个鸿基不定时 掉电的 ·手一摸CPU芯片附近的几个电容就死机· 果断换掉· 就不掉电了·

网友:
路过,邓卓结果

网友:
先软后硬。BIOS奇葩的是太多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不行就换CPU周围电容

网友:
断掉温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