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的DC-DC转换产生+5V的芯片D9329 可用FR9886 FR9882 代换

楼主(2015-06-22):
三星显示器的DC-DC转换产生+5V的芯片D9329 可用FR9886  FR9882 代换

网友:
兄弟,你这是请教还是教学呀?是我迷糊还是你呀?

网友:
看不懂就算了吧,就当没有这个帖子好了

网友:
通用板上也有这种芯片,只是功率小点

网友:
看的懂也没用。 这芯片本身就不常见。 代用的也不常见。

网友:
挺常见的呀,好多通用板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