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惠普compaq 7J model1310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5-06-22):
本人修平板新手,惠普compaq 7J model1310平板电脑开不了机,拆开后测量电池电压有3.6v电压,用可调电源3.7v接两根线接到主板按开机键开机电流跳到0.159a就不动了,屏幕没有任何显示。会修平板的大神给个思路吧

网友A:
看你的排线没有插到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排线没有插到位呀

没有动过排线

网友:
CPU和电源看看

网友:
查下屏幕型号,打下屏街口是否上电,如果上电建议找屏替换下,如果没有电压,查下屏幕供电电路

网友:
先查一下各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把排线重新处理下

网友:
重新安装下排线,如果不行的话,看下电池电压是多少,按电池上面的标准电压给平板直接由稳压电源供电试下,注意:如果电池是俩根线,也就是一个VIN,一个GND,的话电池是不需要检测的,可以直接由稳压电源供电开机,如有是2根以上的,最好更换类似或相同型号的电池代换。

网友:
查电源供电是否出来,出来刷机或更换cpu,硬盘

网友:
查供电正常不,,还有接到电脑上看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看能不能刷机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