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开机灰屏

楼主(2015-06-22):
我的客户有一台联想B320的机器,开机屏是背光亮,闪下就黑屏了。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按TV开关键可以显示联想LOGO?

网友:
压了显卡还是不行,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不过怀疑是屏控小板上的主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   希望你们修好给我说哈!!!我还没修好

网友:
好的。修正在维修中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A:
我碰到过一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5-08-30):
怎么有这么多这机子?手上正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有谁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听说是CPU旁边的八脚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一次,是北桥的问题

这没有北桥

网友:
我的没有解决呢,开机灰屏,南桥发烫,求助该查哪几个信号呢?谢谢。

网友:
我也有台B320的机子再修,屏线烧了,现在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2017-05-17):
我有一台B320集显的TV版的,开机灰屏后黑屏循环如此怎么解决/

网友:
显卡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