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不显示蜂鸣警报2短一长。请检查视频信号,KTC

楼主(2015-06-22):
请求高手门帮助今天接一联想电脑,故障是开机显示运行XP操作系统,然后显示请检查视频信号KTC.然后又重新启动。把内存条擦净后插入,再开机就拉警报,不开机,瞬间显示请检查视频信号  KTC.再也没有显示了。一直响警报。想重装系统该如何操作。先谢谢了!电脑搞的不多望大家帮助!

补充内容 (2015-7-19 19:34):
此机已修好差不多一月。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版主救命啊!。。。。。。。。。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把内存再擦一次,或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再擦一次,或换一条内存试试。

插了几次了,还是拉警报。好像是三短一长。不显示,系统没办法重装。

网友B:
还是显示器没有接受到主机的信号,一般是内存和显卡部分,你用过内存,如果没有新的内存就用橡皮檫擦下金手指,用镊子划下插槽看下,如果插槽有很大的松动空间,最好换个插槽。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吗??不是建议送修,不要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吗??不是建议送修,不要故障扩大化了、、、

修的少,不显示以前换显卡就OK了,可是此机开始是显示开机系统等然后关机重启。显卡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显示器没有接受到主机的信号,一般是内存和显卡部分,你用过内存,如果没有新的内存就用橡皮檫擦下金手 ...

谢谢帮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少,不显示以前换显卡就OK了,可是此机开始是显示开机系统等然后关机重启。显卡应该是好的

那大部分是SPD挂

网友:
SPD能不能重写。或是换板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吧

网友D:
现在报警解除了。还是开机关机重复。大家支招该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报警解除了。还是开机关机重复。大家支招该怎么弄。

你这个是故障扩大化了啊!!!

网友:
这很多报警都没记住啊。好多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故障扩大化了啊!!!

原来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故障扩大化了啊!!!

原来就这样拔了存储就拉警报。后来干脆不上内存开机。又关机插上内存。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网友:
插个检测卡看一下跑码情况

网友:
不会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吧?换一个好的电源再试试看呢。

网友:
进BIOS进PE看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会花屏

网友:
这还会导致警报

支持 1 反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