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关于 手机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5-06-22):
我的手机是Motorola Defy(手机是完全好的),用我的可调电源(30V,5A的)就不能充电,电流就是0.000,一点点变化也没有。电压调到5V,5.2V都没用。
但很多手机用这个电源都能充啊,我已经测试过了,手上的 魅蓝 就可以(充电时电流0.4A+)。
我用一个随便的便宜的山寨的手机充电头(卖10块一个的),也可以给我的defy充电。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充电头那一端,有什么芯片吗?(原装的充电器是5V,800mA的)
有没有大神可以赐教啊?

网友A:
应该有芯片对应充电头

网友B:
线接的对吗?有的手机需要电池检测针信号。

网友C:
那个时候的戴妃应该还没有流行对应充电头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接的对吗?有的手机需要电池检测针信号。

线肯定接的对,因为 魅蓝 之类的都能充电。我自己作的转接线,usb母座只接了两根电源线,中间两根数据没接,也没法接呀。电池检测针信号是 电池 发出的吧?你是说究竟充不充电,还是决定于 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芯片对应充电头

这么说的话,那 山寨充电器 对比 可调电源 还是有些小技巧咯?因为如果 手机上有芯片,山寨充电器可以伪装成原装充电器,而可调电源却无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时候的戴妃应该还没有流行对应充电头这个功能吧

如果我买个 小米 插线板 之类的,可能会悲剧咯。

网友:
安数调低些

网友:
我也是学习的态度   本人是修电脑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的话,那 山寨充电器 对比 可调电源 还是有些小技巧咯?因为如果 手机上有芯片,山寨充电器可以伪 ...

恩 就像笔记本戴尔和惠普的电源头

网友:
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器确实有些特殊

网友E:
有可能是和戴尔惠普一样有一个类似于ps_id的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和戴尔惠普一样有一个类似于ps_id的信号吧

有可能吧,还有的联想手机,原装的充电器充电很快,用别的充电器或可调电源都充的慢。就是5V充电器,不是什么9v,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