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REV 2.2 无待机电流,不开机,申请加精!!

楼主(2015-06-22):
同行送修一台华硕F81SE  REV 2.2  无待机电流,不开机,多处维修痕迹。

待机芯片为:MAX17031E

故障1:无待机电流待机芯片损坏。
故障2:5V复合管Q8101损坏
故障3:IO芯片发烫损坏更换
故障4:120脚AC_IN_OC#为高电平3.3V
故障5:待机正常后待机电流为0.55A过大,有短路

这个机器无图纸,只有点位图,根据点位图与芯片脚位定义进行维修。
维修过程和思路如下:
故障1维修:
通电电流表无电流无待机,查找主板待机芯片为MAX17031E,本人偷懒论坛里面有人发布此芯片爱坏且有板料,所以没有去测量工作条件,直接代换;悲剧的是没换好芯片导致故障2,呵呵,所以此步骤是否算故障不知;芯片肯定是好的;此步骤暂时算结束
故障2维修:
由于第一个步骤的失误导致5V的这个复合管烧坏,现在手上并无此同型号的复合管,只有用两个N管改
为了新手方便理解,本人根据点位图脉宽调制电路上下管原理如下所示1脚2脚AC_BAT_SYS为上管;3脚为DL2就如上管4脚G极;复合管4脚为接地;5,6,7脚为上管和下管合一(如下图上管123脚S极与下管5678脚D极);

改完复合管后的主板:
故障2顺利解决。

故障三维修:
IO芯片ITE8502发烫,用板料ITE8512更换代用解决。
故障四:
待机全部正常后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检测发现120脚AC_IN_OC#为高电平3.3V根据前辈高手发的精华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6163-1-1.html
得到:AC_IN_OC#为低电平才可以触发开机,如点位图120脚与R3028的2脚和U3101的2脚相连, 按前辈高手的意思应该是U3101工作条件满足后拉低2脚,那么我们就是为了维修赚钱是吧,直接把120直接对地直接解决问题,不去考虑U3101了。
通电开机显示;只是待机电流有点大为0.55A解决方法见故障5
故障5的维修:
开机显示后待机电流为0.55A,用手去触摸各芯片最后发现网卡芯片RT8201C发烫 更换他解决待机故障

维修结束上图:
维修总结:
第一:电源管理芯片一定要焊接完整,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内脚芯片,不容易焊接,一定要小心否则故障扩大小则烧MOS管,大则烧掉芯片比如上面故障IO芯片搞不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烧坏的。
第二:复合管烧坏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用两个管来代替,这个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希望新手们多多学习
第三:维修和搞研究是两个概念,如上面的维修,按道理是U3101这个芯片2脚拉低最后拉低IO120脚,但是为的就是赚钱只要结果维修亮了就OK,不必去纠结U3101芯片。(因为本机器是多修机故障多,本人懒惰,对于新手还是认真研究下解决掉,)
第四:迅维网是个很好的论坛,有些故障直接可以站在前人肩膀对上爬,比如这个故障就是典型的拿别人的维修经验来维修,直接跳过繁琐的IO工作条件,直接解决问题。
第五:此板子,由于客户要的急,所以修好就给客户拿走了。准备工作不充分,其中有个疑问就是这个板子是否是无5V待机,就3V待机;我感觉是这样,应该是IO工作后再出5V待机。希望后面维修的人给点意见。
此主板无图纸,故发个点位图和和不同型号可以参考维修的参考图纸
这么努力,希望版主给个精华啊。

F80S F81S MB_ R1.1.M.pdf

F81SE R2.2点位.rar

网友:
华硕的机器修的最头疼,没图纸

网友:
恩,是的,很难修,修了两天才搞定,一会点位图,一会芯片图,一会参考图,忙死了。

网友:
估计你这板子是因为上管击穿导致待机芯片、EC、网卡烧挂了~~~~~

网友:
这也算是疑难杂症了吧 。

网友:
恩,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不错。楼主已经神功练成了

网友:
没有图纸,有点位图也行

网友A:
楼主,你的点位图用什么名字软件打开

网友:
加精,好OKOKOKOKOKOKOK

网友:
不容易啊。发个帖子整理那么久,老大不给看下,给个精华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点位图用什么名字软件打开

我的点位图里面有软件啊。可以打开啊。

网友B:
我在想它是怎么坏的,楼主没扔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它是怎么坏的,楼主没扔掉

同行送修的,被小徒弟把电源管理芯片没处理好,问题扩大到烧毁复合管,IO,网卡芯片,应该就这么简单。

网友:
搞不懂,精华咋评定的呢,如此努力的发帖子,难道就不应该鼓励吗、
难道此贴无营养,还是无图无真相。求老大给个精华,不要伤害了一个积极发帖的心啊。我是难得发帖。

网友:
顶上去加精。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送修的,被小徒弟把电源管理芯片没处理好,问题扩大到烧毁复合管,IO,网卡芯片,应该就这么简单。

本来应该是秒杀的机,哎

网友:
其实不是机器有没有修好,应该是看看帖子有否营养,我个人觉得我的帖子还是花了心思在整理,希望给同行共勉,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复合管损坏怎么解决,不是所有的维修者都了解的。。。。

网友:
最烦修破处的本,楼主也是有耐心

网友:
路过的,学悍将来

网友:
恩。是的,原来同行就搞过了。再让小徒弟看的。最后整出那么多问题,花了2天维修,花了2小时整理,版主竟然不加精,这么有营养的帖子,不知道整什么,求版主解释

网友:
这也行,楼主我真佩服 你

网友:
这容易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出什么问题啊。我都收钱了。下来一个多月了。无问题。

网友(2015-07-30):
兄弟 谢谢你的图纸!!!我手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搞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搞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好

网友:
这机子本来就不修容易返修

网友:
修这么多 华多少时间啊 精神 值得鼓励

网友:
AC_IN_OC# 这个还是要修好的,这是链接17015b的第七脚,图纸和点位都不完全一样。acin分压不正常还是要修的。

网友:
头多看晕了,,也没有看懂什么,,奇怪了

网友:
这台要修好不容易了!

网友:
看见这样飞行都吓尿了

网友:
刚看到帖子,确实不错,但是有时间限制没法给您加分了

网友:
这么烂的板 修个屁啊

网友:
机器是有点老了哦

网友:
复合管可以改的,经常用到

网友:
不支持升精
看起来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