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怎么处理ghost win8系统显示屏自动关闭故障

楼主(2015-06-22):
 怎么处理统显示屏自动关闭故障 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的使用,不少用户都有这么一个操作习惯,就是电脑使用后并没有将电脑关闭,电脑一直处于运行状态,而且显示屏也一直亮着。  如果长期不关电脑,而且显示器的灯也没关闭,会直接影响到电脑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下设置让显示屏能够自动关闭的操作方法。

  一、先在Win8系统下,点击任务栏上的Win图标,然后在快捷菜单上点击控制面板。
  二、接着在Win8系统控制面板上,找到系统和安全选项,再点击进入。接着在Win8系统和安全窗口上,选择“电源”选项,即可在下面查看到“更改计算机睡眠时间”项,再选择该项。
  三、在Win8系统弹出界面上,可以对显示屏的待机时间进行调整,然后再选择特定的时间。

网友:
发帖请不要恶意推广其他网址!!

网友A:
它的下面,全是2345,烦死人。

网友:
更改计算机睡眠时间

网友(2015-12-04):
引用 网友A:
它的下面,全是2345,烦死人。

没看到2345啊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发安装WIN8原版系统的步骤啊?教教我怎么安装WIN8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