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52 不触发

楼主(2015-06-22):
故障是偶尔能触发  然后进不了系统就掉电  开机针有3.3V  短接后电源的绿线从5V掉到1V 而不是0V  换了MS-7G故障还是一样  又换了83627DHG之后完全没反应了  按开机键绿线电压不变  整个过程中强行加电都能正常跑码 正常进BIOS

网友A:
估计你的IO 没有换好。。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IO 没有换好。。检测一下

我怀疑后换上这个就是个坏的  但键盘什么的都正常。  没有一样的了  参与开机的还有其他东西么?

网友:
IO 没有换好

网友B:
不触发有时候是晶振,上次换了十几个才好,有的换上去不稳定也用不成

网友:
又翻料板  找到了一个一样的IO  故障还是不触发  奇怪的是跟之前不一样了  没动IO之前不触发是绿线会掉到1V电源不工作  现在绿线根本没变化 应该不是IO没换好  两次了  我又用放大镜看了  没什么问题  除非是把旁边的小电阻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有时候是晶振,上次换了十几个才好,有的换上去不稳定也用不成

南桥的晶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