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报警

楼主(2015-06-22):
THINK PAD T420 开机 跑 1.2  报 1 长声 3短声 3短声 1长声 不显示

网友:
简单排除下 可以先排除下BIOS

网友:
换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换了  也擦了  槽子也  清洗了。

网友:
滴  嘀嘀嘀  嘀嘀嘀 滴,,,,,,这是显卡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  遇到过 不过要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1.2应该过内存吧,先不装内存看电流到哪过了没。如果一般应该在显卡了吧,先加热再看图纸

网友:
不装内存  低一点点

网友:
放个电应该就好了· 是独显坏了· 放电之后即默认集显· 再到BIOS里面关掉独显就好

网友:
滴  嘀嘀嘀  嘀嘀嘀 滴 后面 就不响了    接不接 内存 都报
不过内存   就到不了显卡    接不接  内存都报   应该是  内存这块  。它是  两个  4G 三星条子

网友:
哪 位有  BIOS   独显
4个显存   NZ3 SWG REV  G 2010    LNVH-41 AB5800

网友:
吹显卡试试能不能点亮

网友:
先排除BIOS  用风枪搞搞显卡看看

网友:
看看smos电池,擦擦内存,预热下显卡试试,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过内存亲

网友:
换了几个内存了
  桥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干显卡咯

网友:
刷bios 再植显卡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各个电压正常的话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显卡报错

网友:
今天无意中发 现  内存装在    CPU 背面的  槽子 就有显示
  CPU 同面的  槽就没有 显示
同时装上   也没有显示

网友:
好像是显卡唉

网友:
只要  A通道接上 内存  就不显示

两个内存   单个 装在  B 通道上  都正常 显示

网友:
各位  大师 ,月饼老弟  大哥,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