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卡LOGO 求助!!!!

楼主(2015-06-22):
ASUS P8H61-M LX卡LOGO,键盘无反应,刷过BIOS,换过PCH,CPU,内存。各位指点一下认为该搞哪里?
还有一个问题是,刷官网的BIOS不亮机。

补充内容 (2015-6-23 22:18):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为什么刷官网的几个版本BIOS都只是BIOS的6脚跳2次波就完事,难不成是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大家研究一下哦,明天换一个8M的试一试。

网友:
兄弟,这一般都是南桥啊

网友:
看下U供电又没有偏低呢

网友:
按大小写灯切换是否有变化,按ATB键是否有关闭LOGO,如果不能关基本是桥、BIOS、内存问题,能切换就是P/S2接口和外设问题。

网友:
可以进BIOS 把外设一个一个的禁了

网友:
有帖子是ASUS的775主板卡LOGO,是USB_OC#,测了一下USB各接口均正常的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什么都搞了,最后没有搞好,还给了客户。。。

网友:
卡LOGO很多都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裸板不接硬盘之类,换CPU或者内存条 看看,没有效果基本就是PCH 的问题了,加焊或者更换PCH哦。。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个问题拔外设,再刷资料,最后干桥,再不行就报废了,解决了给个消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