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

楼主(2015-06-22):
不能玩游戏,主板温度很高,老自动关机黑屏。(灰尘已经清理过)  帮帮忙,客户在这里放了一个月了还没修好呢。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A:
bios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机我如果不玩游戏就能正常,但一玩起游戏就不行,根本就进不来游戏就黑屏啦!我用鲁大师测试呢一般就卡主黑屏。唉   搞得脑袋都大啦!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楼主

网友:
集显换CPU试试,独显换显卡。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机我如果不玩游戏就能正常,但一玩起游戏就不行,根本就进不来游戏就黑屏啦!我用鲁 ...

这明显的显卡问题,显卡升级

网友:
如果是显卡和CPU温度高还好搞点,,要是主板温度高,,真不好搞,,要么换桥

网友:
重新做个桥芯片好不好好点?

网友:
散热器铜管呢 ?没考虑到?

网友:
我明天重新做下芯片再说,嘿嘿  非常感谢兄弟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