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维修根据时序图根本找不到故障点

楼主(2015-06-22):
太搞怪,为什么笔记本维修根据时序图根本找不到故障点,什么原因,有时候,看图纸比如内存电压不出,又没短路。0.75VSMDDR_VTERM电压没有,找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产生的,

网友A:
只不过你接触少了 基本功少了。所以不明白原因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
新手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你接触少了 基本功少了。所以不明白原因

基本功包括那些,我不知道从那学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包括那些,我不知道从那学起

来迅维学学基本功吧。

网友C:
买本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看看吧·

网友:
我想学基本功,不知从何学起,我有六年维修经验,只会换显卡,有些电路还是能搞得定,看图纸就不行了,找了几天,还是找不到故障点,太搞怪了,我一直看月饼的视频,一遇实战以为胸有陈竺,谁知一片渺茫。没有大师在身边指点还是不开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本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看看吧·

买了,好深奥,一遇实战,就慌了,无方向,我感觉这辈子离不开师傅

网友D:
自己看书学习很吃力也很费劲的,不如找个好师傅,学得快。现在能认真教得师傅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书学习很吃力也很费劲的,不如找个好师傅,学得快。现在能认真教得师傅不好找啊

是啊,好的师傅很难找,碰到了气就福气。

网友:
不是很到位 加把劲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产生内存主供电的,并不是产生0.75电压的,,0.75的基准电压是由另一个芯片将1.5V主供电转换来的

网友F:
看10脚11脚的时序就知道了啊!!这个S3跟S5不是同时出的,1.5v出来后要等到1.0v北桥总线供电出来后0.75才出,跟1.5v不是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10脚11脚的时序就知道了啊!!这个S3跟S5不是同时出的,1.5v出来后要等到1.0v北桥总线供电出来后0.75才出 ...

谢谢大师指点,你的指点是我的动力,内存1.5V不出UP6163AQAG这个芯片需要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产生内存主供电的,并不是产生0.75电压的,,0.75的基准电压是由另一个芯片将1.5V主供电转换来的

我看图纸,找了半天这个0.75基准电压好像是内存槽发出来的,我的机子是联想E40现在开机电压0.6A就掉电,内存电压没有、UP6163AQAG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深有体会。还是换个地方锻炼下自己吧。不然依赖性很大的

网友:
去实地培训一下,你有维修功底很快就能学会的

网友:
你都知道时序了!根据时序一步一步排除的找问题吧!

网友:
时序只是大体维修方向,细节的东西还是要靠基础来分析

网友G:
要了解芯片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纸,找了半天这个0.75基准电压好像是内存槽发出来的,我的机子是联想E40现在开机电压0.6A就掉电, ...

除了供电之外,还有S3\S5

网友H:
按着时序 硬启动还是可以修好的

修的少对于PWM 供电方式不了解 等你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产生内存主供电的,并不是产生0.75电压的,,0.75的基准电压是由另一个芯片将1.5V主供电转换来的

我觉得他比较厉害,我发的好几个帖子他回答的很好

网友I:
VTT  0.75是内存的辅助供电,  找VLDOIN内存的主供电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了解芯片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了解芯片内部结构,有点难英文实在太多,翻译也不全,很难理解

网友:
我多学到一半了,就差那么点,谢谢我会加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除了供电之外,还有S3\S5

师傅就是师傅,我在像为什么你比我先懂,笔记本这方面的资料很保守,一般情况只有工厂工程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就是师傅,我在像为什么你比我先懂,笔记本这方面的资料很保守,一般情况只有工厂工程师有

修多了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着时序 硬启动还是可以修好的

修的少对于PWM 供电方式不了解 等你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版主,说道重点了,谢谢指点,我还在迷糊中,还有很多不懂要求教版主的,我也一直在学,可是这方面的资料太少,看了笔记本不是事的书,可是现在东西更新太快了。多对不上

网友:
来迅维会有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VTT  0.75是内存的辅助供电,  找VLDOIN内存的主供电从哪里过来的!

老弟真是厉害,拜师了

网友J:
楼主不会连搜索功能都不会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会连搜索功能都不会使吧?

时序吗,时序有时候不可信,比如我修三星R468的机子没有发出PLTRST,我还以为是北桥坏了,把北桥加焊,干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好深奥,一遇实战,就慌了,无方向,我感觉这辈子离不开师傅

HMxxx平台的图纸有一页是时序图来的· 如果是不上电· 你就按照那个时序找

网友:
有图纸应该容易点     问题是有的没图纸才急人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等等都要去了解,偶尔看看芯片手册数据去学习,可以学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