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开机不显

楼主(2015-06-22):
大家好,接一客户机器联想b490.反应摔了……屏了破了,能开但不显,认秋换个屏就行了。测各电压,除 CPU外都正常……电流跑到0.95左右停在那……测CPU电压一接触电感就短路。拆机后发现CPU有一片针发黑,是不是CPU挂了?拿下CPU打电感阻值。正常……放上CPU就短路……另外桥还发烫……开一会……请问大家是不是CPU引起来……。

网友:
按照时序查

网友:
cpu对地阻值本来就很小,还是测测时序吧

网友:
一般是主板CPU供电坏烧掉CPU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如果CPU装上去就短路,拿下来就正常,那么CPU就挂了,还有,CPU的阻值本来就很低,别被误导了

网友:
CPU  坏了撒

网友:
楼主 最好能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你确定是短路而不是阻值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