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是进水机,也有换过屏幕,现在触摸不灵,有图,求教大神

楼主(2015-06-22):
红米NOTE移动版4G单卡版 触摸不灵,有进过水,也换过屏,现在触摸不灵,修下来,发现不是屏幕的问题,也不是系统的问题

开始修主板,但是本人是个菜鸟,也才开始学习,修了下,没修好,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教大神,一起学习

网友:
小米温度很高咋搞

网友:
只拆电容肯定不行,没阻值是断线了,你查下2脚连到哪里去了,飞个线过来试试

网友:
蜂鸣档测量下啊,如果不通,飞线直接过到二脚试试,

网友:
根据图纸查找,因为进水的板子易腐蚀断线,再看看触摸芯片有无虚焊及周围无件有无腐蚀,最关键是与客户讲好维修进水主板的风险性。

网友:
有图就好修了。

网友:
学习学习 修手机还是比较难的 还是修笔记本吧

网友:
试试看,就是没有能搜索的图纸啊,晕

网友:
小米手机有运行模式有很多种     我们不开性能模式就会降低一些温度     如果是小米2s还可以不开3G模式    这样手机也温度也可以控制    小米为发烧而生

网友:
哪位高手再指教指教吧

网友:
无触摸一般是供电引起

网友:
怎么修啊,给点详细的思路啊????

网友:
试一下飞到这个电容试试

网友:
是从2脚飞到这个电容吗??

网友(2015-07-23):
有图纸吗。分享一份

网友:
给点详细的思路啊!否则学不会

网友A:
这个脚 是2.8V供电

网友(2015-12-24):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 是2.8V供电

图纸上我怎么没看到有标注2.8V供电,图纸还是不怎么看的明白,求指点

网友:
也正需要 在研究中

网友:
这个,坐等高手帮忙,帮楼主顶一下人气

网友:
呵呵,奇迹出现了,这个手机放了一段时间了,前两天拿出来试了试,居然触摸可以用了,自己自动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