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12wb按开关没有反应维修

楼主(2015-06-22):
优派19寸显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后发现有两个5v电容鼓包漏液了,心中暗喜,那么简单的问题到手的钱啊!麻溜的把电容换了以为故障已经修好了,可惜开机还是不显示。如图:

白欢喜一场了,从长计议吧!首先检查开关,开关正常,检查开关到驱动板的线路也正常,单独测量开关有跳变,通电测开关电压,咦!发现不对啊,开关上面的电压只有0.8v,正常应该是3.3v才对啊!通电测了驱动板上的电压发现只有5v和0.8v。。。明显电压不对,没办法找找图纸看看,原来3.3v开关电压是由lm1117转换过来的。如图:

通电测得lm1117一脚电压是5v,中间脚电压是0.8v。明显电压不对,这个lm1117好像台式机主板上面用的比较多,找了块料板从上面拆了一个下来装上去再通电测量,哎呀哎呀!3.3v电压出来了,更换驱动板如图:

装好后开机,亮了,,哈哈,此机修好了。

网友A:
显示器图纸我就没打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图纸我就没打到几个

这个显示器比较老,所以还能找到图纸

网友:
烧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图纸我就没打到几个

没图纸就只能测量几个电源电压了。

网友:
驱动板的线性稳压器坏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网友:
跑一跑线路也可以找到的,元件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