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 220WA 白屏

楼主(2015-06-22):
确定问题在屏上,已经换数据板点过,屏保险正常,未接VGA或DVI数据线之前开机能显示品牌LOGO和“检查数据线”提示,接VGA或DVI数据线则白屏,请问,这会是屏哪部分电路坏,还有没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修过是因为供电不足而导致的 ,当时修几天才修好

网友:
R G B可查一下有无供电或打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 有点屏试过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少是屏坏。建议用板确认好。或有条件的情况下用此套板去接相应屏进一步验证更稳妥些。验证的过程写细些。比如你用的什么板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少是屏坏。建议用板确认好。或有条件的情况下用此套板去接相应屏进一步验证更稳妥些。验 ...

我用这个屏的这套电源数据板去点一样屏参的别的屏,一切正常,用一样屏参的别的屏的套板点这个屏就是说的那种不接数据线能显示品牌LOGO和检查数据线提示,一接数据线就白屏,试了两套同屏参的板都一样结果,所以我说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屏的这套电源数据板去点一样屏参的别的屏,一切正常,用一样屏参的别的屏的套板点这个屏就是说的 ...

还是建议:有条件还是用通用驱动板去测一下屏。防止误判。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用通用板替换.有维修价值

网友:
最好先用通用板点屏看看  是不是屏的故障 如果是 在进行维修 不要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程序问题大点

网友:
能看到品牌LOGO显示,就不是屏问题。肯定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没有屏供电

网友:
检查一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5-07-23):
有可能是屏线吧

网友:
驱动问题,如是屏的问题不插数据之前也应该为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