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530 卡LOGO 刷桥BIOS 解决

楼主(2015-06-22):
LENOVO E530 卡LOGO 刷桥BIOS 解决  版号: LA-8133P 1.0  U5  BIOS 25Q64FV

网友:
EC BIOS 也上传一个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BIOS程序是独显还是集显的,有几个显存的?

网友A:
卡logou的一般都先刷BIOS 后做桥

网友:
看来真是刷刷更健康,要是我就拆外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logou的一般都先刷BIOS 后做桥

别忘了,还要拆网卡,其次才是做桥

网友:
这机器刷程序就能好,还好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还要拆网卡,其次才是做桥

还有USB或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还要拆网卡,其次才是做桥

高手呀  这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u的一般都先刷BIOS 后做桥

忘了   高手 牛逼

网友:
刷BIOS,拆网卡,拆读卡器,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还要拆网卡,其次才是做桥

做桥是千万别忘记打电话给我血狼对吧!呵呵!

网友:
外设都搞搞在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还要拆网卡,其次才是做桥

雪狼牛X啊,大神啊,一个问题就想到这么多啊,经验丰富啊

网友:
有一个24 的芯片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又知道了个通病故障,现在越来越多的BIOS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用半小时就关机 用半小时就关机  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每次都是半小时关机    刷了几个论坛的又不两   刷个你这个时下

网友(2015-07-22):
正需要,谢谢试下

网友:
E530集显刷此BIOS OK,可用!

网友:
bios 外设 桥的问题少点

网友:
  先动软再动硬,少走弯路。

网友:
这样发上来的BIOS就比较放心,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