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显示器电源板5V 12V跳变。

楼主(2015-06-22):
此版遇到过好多次,有个通病就是电压跳变,一直搞不清楚毛病在哪里,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都换过,光耦也换过,所有滤波电容也都换过,实在没办法了,上来咨询一下。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这问题想搞清楚容易,买一块好的板回来,一个个搬过去!~花几十块而以!下次就知道!~液晶这东西就这样!~

网友:
楼主上传一张照片,主控IC用的何集成块?

网友:
元件参数漂移要代换元件判断

网友:
我也遇到到一块hkc的电源板子,电压跳压跳的。要带动大点的负载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短开高压部分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品牌和型号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下显示器型号和电源板版号,5v和12v的跳动范围,5v和12v都不稳定,先看下前面的300v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不带负载的情况先跳不跳

网友:
如果不接负载还是跳变,把变压器边上的50V22UF的电容换了

网友:
持续供电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