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独显主板型号:LG4858L MB 11326-1

楼主(2015-06-22):
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待机0.05A  测1225C待机电感有3.3V 5V 按开关不触发无反应,心想待机偏高应该是外围有小短路,打了个遍未发现, 于是换了1225C 还是一样,老样子, 再测1225C工作件 都正常未发现故障,心想手上的1225C有问题,再换两还一样,不知从何查起求思路   触摸1225C时,电池有变化到0.11很烫

网友:
应该是3 5V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这个机器 待机的时候还有VREG3 VREG5等排查下有无短路
实在找不到就按照时序修触发 找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怎么打不到图纸呀, 求LA-8642P   rev:1.0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我也遇到一片啊

网友:
翘开5V,看是前短还是后短

网友(2015-08-06):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