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428 过不了内存 求大师指点 跑不过测内存那几个主要信号

楼主(2015-06-22):
一台r428   过不了内存    求大师指点    跑不过测内存主要测那些信号   求大师指点

网友:
不过内存 主要除了供电 时钟 如果三代 还有复位 ,然后就是SMB,,,内存排阻,,,EVENT等等,,,。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台同样故障。
开始不通电,待机稍高,很自信的报了通病故障价格,结果电容处理了。现在不跑码,电流在0.9A左右。CPU背面电容,BIOS,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 内存除复位信号没有,其他都正常。PCIRST有3.3V

网友:
SMBUS有木有

网友:
LPC_FRAME有木有 阻值正常吗

网友:
CPU复位有木有

网友:
要确定CPU去寻址 了嘛

网友:
BIOS刷过木有 ?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smb总线

网友:
不过内存,先刷BIOS再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