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换灯管

楼主(2015-06-22):
显示器到底怎么换灯管呀?今天换了两小时也没换好?

网友:
新手第一次慢慢来不要慌

网友A:
你先学着别把屏拆坏,其次才是换
只要不是那种超薄,网上都是带支架的灯管 换起来方便得很.
超薄的 还有带特殊支架的只能自己焊接  套上热缩管做好绝缘 只要不是焊锡丝太次 焊工太差 就好

网友:
可以用基地的LED改装套件,操作简单,价格实惠,效果好

网友(2015-11-09):
引用 网友A:
你先学着别把屏拆坏,其次才是换
只要不是那种超薄,网上都是带支架的灯管 换起来方便得很.
超薄的 还有 ...

套热缩管的时候怎么总是套不进  感觉热缩管厚了?原厂的热缩管好薄有关系吗

网友:
慢慢的来,不要着急

网友:
熟能生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