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笔记本开机不亮

楼主(2015-06-22):
今天网上定了个6520笔记本的主板,开机电流直接到1.25a ,插补查内存一样电流,求大神帮一下小弟,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cpu电压0.8v,对吗

网友:
这个要用排除法,先换根内存,在换个CPU,最好是同时换,排除之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就把主板发回去吧

网友:
楼主 你这个问题就不要发帖出来问了 既然你是淘宝买的板子 有问题肯定要找淘宝处理呀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简单排查判断 不亮 联系客服
……祝你好运
不建议动烙铁维修或者加焊等

网友:
淘宝买的就发回去吧

网友:
如果修的话,建议先刷一下BIOS。既是网上买的干脆退了吧!

网友:
兄弟 找卖家把

网友:
哈哈,找卖家呀。

网友:
先测各大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下内存和u试试吧,如果u和内存是正常的,联系卖家换版子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你最好在客服换一个板子

网友:
最好别动,直接找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