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USB3.0问题

楼主(2015-06-22):
联想G405 USB接口用不了,在系统里USB打感叹号,刷了几个BIOS与系统都无解决,今天订了一个新桥做好后进入系统USB3.0接口只能认到3.0 U盘,鼠标在USB3.0上认不到

网友:
有没有经过USB3.0芯片,有的话就是芯片部分问题。如果客户可以接受就干脆直接改成2.0给他

网友:
供电,数据线阻值都打了吗?

网友:
供电  数据打了吗  换哥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