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次直接秒板

楼主(2015-06-22):
  海信T6-C 广达代工的 今天拿到一块进水机,把桥的断线补好之后。故障一直在。0.018---0.000/无语了,查了EC各种条件,都正常。桥已经已经发出S3/S4给EC。但是EC就是不出SUSON和MIANON.也是醉了。于是直接百度了。看到了个发哥头像的说把EC旁边的电感替换掉成功了。于是开干。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感在这里干嘛的。还要求大家多分析分析。附上点位和图纸

海尔T6-C图纸 点位图.rar

网友:
由于最近太忙了,客户催的也急救赶紧装机了。没拍照。

网友A:
应该是EC的主供电,还能是什么?

网友:
没看懂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的主供电,还能是什么?

应该不是。

网友:
换掉这个电感后后就好了。一个模拟接地,一个是数字接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这也可以啊

网友:
电感除了供电很少用在其它地方。

网友:
应该是供电把

网友:
谢谢,没有明白。是不是供电部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

网友:
那个电阻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这样稳定吗。烤过机没有

网友B:
楼主拍个图啊  我手上有这个板  也是这种情况   修了好多天了  现在都没好  等着救命啊

网友:
直连也行。就是不能断开
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用

网友:
是给EC供电的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个图啊  我手上有这个板  也是这种情况   修了好多天了  现在都没好  等着救命啊

这不简单  既然兄弟由此主板 你可以拍清晰的主板反正面图上来  让楼主给你标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