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CPU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22):
盈通H61战警版V2.1,三个CPU供左边的这一路起不来,请教从哪入手!换过电容,换过上下管,假负载下和其他几路电压总会高一点点,请教大家!

网友A:
仔细看看,是不是集显供电啊?如果是CPU供电,就该换管理芯片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是不是集显供电啊?如果是CPU供电,就该换管理芯片试了。

用刷子刷到时从 BD=EH VOG 一个小芯片出来的,图纸也没,请问下这个芯片是什么,是集显供电吗?

网友B:
"BD="应该是RT9605,找个Datasheet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D="应该是RT9605,找个Datasheet来看看吧。

我找找看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