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V星MS-14211_21 3V 5V待机

楼主(2015-06-22):
板号:V星MS-14211_21
故障现象:无待机
维修部位:保护隔离、3/5V待机

板子拿到手, 首先观察外观,无明显的掉件,当然板子是被修过N多次了,整体来说是很烂的- -。然后开始打值公共电,3V 5V电感,几大供电电感。
发现3V电感后端短路了,说实话短路这种情况对新手来说还是蛮麻烦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烧鸡法了,所以果断烧鸡,发现待机芯片发烫,看来是芯片本身出了问题(芯片击穿)

二话不说先换个芯片,再打值发现电感后端对地正常了,心想这时候可以上电试一试了,不过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插上可调电源以后慢慢的升高电压,发现到17V左右的时候可调电源短路灯亮了,心想完了,还有短路? 这时候听见嘶嘶嘶的声音,好像是MOS管坏了的动静阿,赶紧把电压调低摸了摸待机芯片周围的MOS管,发现PQ24特别热,看来MOS管也是挂掉了,看来只能再换一个MOS管了,1,2脚相连可以用4814代换,又申请要了一个MOS 管换上,再次上电尝试,这次果然没有问题了,不过没有3V待机,5V也没有,看来只能检查一下芯片的待机条件了。

VIN供电正常,EN为高电平也正常,VBST脚也正常,看来芯片本身是没问题的,估计是周围原件有问题了,仔细检查对照电路图以后发现原来是PC165和PR132电阻和电容换位置了,原来是电容使VBST脚电压没有到后极,导致的没有电压。

感觉自己真够粗心的,居然没有发现,其实这帖子营养价值也不是很高,就是想让大家不要像我这样粗心大意,也许问题就在眼前招手,只是我们眼睛却不在这边。

网友:
占楼!加分!

网友:
实地学习吧?这种电阻和电容换位置了只能是人为设置的故障。

网友:
烧机大侠

网友:
助教做的故障

网友:
维修就是一个细心的活啊

网友:
这种电阻和电容换位置了只能是人为设置的故障。

网友:
提醒一点:待机芯片坏掉的,最好场效应管一起换掉,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有的板子只有一个故障,被你们搞大了,变成了多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