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830TG 电池检测不到了

楼主(2015-06-22):
原来是可以用的  今天拆机弄硅脂  都正常 然后发现电池检测不到了 插电的话 充电的灯一闪一闪的 然后重新链接了一下 插电居然闻到了焦味  赶紧把电源拔了  然后过了会再插发现没反映了 现在可以插电开机  电池还是没有  是那里坏了? 以前没这问题啊 现在看来是哪里烧了。。

网友A:
电池隔离电路部分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隔离电路部分查一下。

不懂啊 大学生 没查的设备  别的地方都可以用 就是电池没了

网友:
查下电池的隔离电路,还有ec和电池的smb总线那里,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你这肯定是电路故障,属人为故障,如果你不具备修电路的条件,建议拿去专业维修店处理。以免再次扩大故障。

网友:
送修把    自己会把问题搞大的

网友:
现在拔了电源和可运行 但是不显示电池 也查不了剩余  充电灯也不亮

网友:
这机子内置电池的,当时我也是被整蒙了,后壳那有个开关,拆机的时候开关会断开电池,装回去的时候把开关拨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不行才修主板

网友:
人为做的故障 扩大化 这个最好还是送修吧 估计是碰到什么东西导致短路了 烧了

网友:
叫你们不懂瞎搞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哈哈,,,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啊 大学生 没查的设备  别的地方都可以用 就是电池没了

那能怎么说呢,电路会看了吧,但没设备说什么都是假啦,虽然这不难但还是要技术的

网友:
都闻到烧焦的味道了,估计管子坏掉了,查EC和保护隔离电路。还有充电芯片。根据电路图逐个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