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南桥SR13J、SR17E代换成功

楼主(2015-06-22):
分享个试验结果,第4代南桥SR13J用SR17E代换成功,机器型号神舟K580C 4代I7CPU ,故障不触发,经测量南桥没发出SUSC#、SUSB#,判断南桥问题,南桥型号是SR13J,因为手头上没有SR13J,但是有个拆机的SR17E,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把SR17E装上去试机,成功触发亮机。
cpu

网友:
你真够胆大啊!亮机后其它功能全都正常吗?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7-07-21):
楼主知不知道SR13H和SR17E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
SR13H是HM87,SR17E是HM86,按理说能代换,可能有功能上的差异。

网友(2018-07-28):
你厉害,,不怕糊了吗

网友(2018-09-20):
功能都正常吗?会开机慢吗
;;;;;;;

网友(2018-12-29):
你可能不知道3.0usb 有的只能有2.0的功能

网友(2019-11-01):
SR13H和SR17E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2021-06-16):
13h和17e能显示可能m2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