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回来上一贴当粽子发了,需要的自己领

楼主(2015-06-22):
                                      端午回来,一路上堵车,到龙岩都六点过了。分享两个简单故障写给新手,当做给大家的粽子了,需要的自己领走。
NO.1                                 机型: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一修,时触发时不触发,不触发时连待机都没有,触发时完全正常使用。

一、先看看架构:

机子是同行的徒弟送来的,说有时候可以触发,触发正常使用;有时候不能触发,不触发的时候待机电压都没有。客户比较急,他自己不敢乱动怕扩大故障,让我赶紧搞。当时在修外地发过来的两片板子,都不好搞,头都大了。看到是一修的,顿时感觉热泪盈眶。先报价,开搞。
二、确定一下维修方向:

机子偶尔可以正常使用,偶尔不行,说明主板没有太大的电路故障,当然吃过这个同行的亏自己还是测了一遍全板子主供电的对地值,公共点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然后通电测试,发现确实如同行所说,连待机电压都没有(指 3VALW 5VALW 不是LDO)。G460这个机子采用ISL6237 或者TPS51427又或者RT8206B这三个待机芯片通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待机芯片不能自己产生3.3V LDO线性供电,EC的 AVCC要么是3VALW直接供电,要么是5VLDO经过原件转换而出。这款G460恰好是前者,也就是说一通电,主板就应该产生出3VALW 5VALW。这里接了稳压电源而无3.3VALW产生,那就先修出来再说了。
三、找到待机芯片这边,万用表测了一下关键电压,发现都正常。第一次测量的时候漏了测EN1,结果,让我换芯片,又换升压电容又换管子的,坏习惯。EN1这边0V不正常。

四、追查EN1来源:

①EN1 来自与VS 与MAINPWON信号相与,万用表测量PD4 负极有10.5V左右的电压,因此,EN1被拉低是MAINPWON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五、追查MAINPWON:

①MAINPWON去了两个地方,一个一个排除:首先ACON这个信号是隔离保护管的导通条件,隔离保护管已经导通说明第二幅图的比较器那边应该是正常的,排除了第二图
②找到PQ20这个管子,测了下控制脚,5V左右高电平,明显不正常,不过故障点已经接近了。
③找到PU4,测量芯片LM393 2pin 2.5V 3pin 3.7V 1pin 5V ,这边说明芯片工作正常。
六、追查芯片2pin 电压信号来源:

3pin电压信号来自于一个温度保护电路,PH1热敏电阻与好多个电阻又是串联又是并联的(常温时PU4 2pin应该是1.637V左右):这边电压高了那么多,可能是:①电阻变大变小②别处漏电过来的。
找电阻不好找,上点位图:这里为了先错开PR83 PR84这路的影响,先拆掉了PR83\PR87,芯片3脚变为0V,PR87 1pin 5V,PH1两端都变成5V。

七、马上在料板上找了个热敏电阻装上,结果故障依旧,很明显,又是过孔漏电的问题了。PH1 2pin过孔前来一刀,PR87过孔前来一刀,飞一根线:

八、未装上PR87 前测了一下 PR87焊盘1pin电压回复到0.8V左右(热敏电阻受热),装机测试 OK!收钱:

NO.2                                 机型:惠普CQ40    板号:LA-4103P (用4102p图纸代用) 故障:一修不过保护隔离

一、看看架构图:

故障说明:直接客户,客户说很久以前在我这里修过,现在又有问题了,让我先看看。问题是再过二十分钟就得赶车去了,跟客户说好价格,跟他说等二十分钟,能好就好,不能好就得等端午回来了。客户同意,赶紧先拆了看看能不能秒了。

二、接稳压电源,没有电流指示,指示灯也不亮。马上拆机,测了下隔离保护管:

PQ101  D级VIN 19V正常,S级18.6V左右不正常,G级18.6V不正常。马上断电,打了下公共点对地值 380多,没有明显短路。
三、马上检查隔离保护管导通条件:PACIN ACOFF#同时为高,导通PQ109,使得PR106 PR109串联分压,得到低电平信号到达PQ101 PQ103 G级,使得两个隔离保护管导通。

实测①PACIN 0V,②ACOFF# (高电平具体多少忘了)。

四、追查PACIN:

PACIN来自与PU102 7PIN,马上检查PU102 5pin 6pin,发现 5pin电压0.4V左右(正常应该是1.7V左右),6pin 1.2V正常。

五、马上去检查PC126,发现已经被我第一次修的时候给拆了。好了,有电压,电压偏低,直接以风枪吹掉运算放大器,再找了个393换上,这时候电压已经恢复1.7V

六、通电测试OK!秒杀

 会员2350942元2022-9-22 18:18

网友A:
看了半天才明白,问下楼主你飞线,那PR86还起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才明白,问下楼主你飞线,那PR86还起作用吗

电阻装回去了,我修机子,都愿意不破坏机子原有的保护设计

网友:
G460这种问题我碰见过 知道是后面的问题  ,算了一刀切 不要后面了  直接拉LDO 当EN 正常使用  嘿嘿  人有点懒

网友:
将PD10拆掉

网友B:
CQ40 这块板  我维修了4到5块  电流在0.8 左右 换桥 刷BIOS 没好过 一直对这块板有很深的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 这块板  我维修了4到5块  电流在0.8 左右 换桥 刷BIOS 没好过 一直对这块板有很深的阴影

三板斧,很费料的

网友:
楼主一惯的作风修机神速且思路很清,

网友:
真是美味粽子,领了

网友C:
好长时间没看见楼主发帖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D:
请问楼主点位图可否分享下,感谢

网友:
楼主威武,有目共睹,厉害

网友:
兄弟你的帖子很经典

网友:
经典的仁宝待机维修,分析入骨三分,精华啊!

网友:
LZ是资深高手……

网友:
厉害啊,,点位图共享一下呗

网友:
高手  啥时候俺也能这样分析

网友E:
修的容易发的辛苦,回个贴我再把另外的分加上

网友:
是的,修机器要跟着工厂的设计来维修,

网友:
必须给大神加分加分呀

网友:
lz太强大了 看了你的帖子  学习到不了  佩服

网友:
G460 PU4哪里多次多事,看来也是爱出问题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点位图可否分享下,感谢

点位图论坛有,自己去下载。

网友:
不错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来梁子湖11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希望再接再励

网友:
这个绝对值粽子钱

网友:
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直接以风枪吹掉运算放大器 是哪个?没明白

网友:
仁宝点位图怎么搞到的啊?有好多仁宝机器知道故障点就是找不到元件

网友:
好给力。5分。收藏~~

网友:
每每看楼主的贴子都 是一种享受,学习了,我这里就没有那么多机修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容易发的辛苦,回个贴我再把另外的分加上

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时间我会继续发帖

网友:
粽子的馅真的不错,营养齐全

网友:
多谢是师兄分享经验阿,大神级别,学习了很多

网友:
看了很有帮助 思路清晰

网友:
饼哥的得意门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才明白,问下楼主你飞线,那PR86还起作用吗

看照片,年轻帅哥,看帖子,大神啊,老师傅。羡慕,嫉妒。我想知道你咋学的啊

网友:
这个端午的粽子不错谢谢 土豆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长时间没看见楼主发帖了,

学会了,很多维修思路

网友: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粽子节快乐

网友:
土豆又出精品啦!!!!

网友:
楼主的理论,实作技术超能啊!

网友F:
楼主桌面,第一次这么干净

网友:
小心被罚警告灌水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桌面,第一次这么干净

听你这么说,令我汗颜,今天整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你这么说,令我汗颜,今天整干净了。

我错了,哥,我以后,不说了,不出三天,肯定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帖子发的辛苦呀

网友:
很不错的贴子

网友:
呵呵 现在才来领粽子

网友G:
貌似你都失踪了一段时间了,去哪玩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貌似你都失踪了一段时间了,去哪玩了。?

一直在上班,然后要学车。 学完车 在发帖子吧! 上次那个K43 到是可以发一贴的。可惜没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你这么说,令我汗颜,今天整干净了。

哈哈 我也去做一个这样的架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直在上班,然后要学车。 学完车 在发帖子吧! 上次那个K43 到是可以发一贴的。可惜没时间。

好吧,我现在学完车,过几天要下深圳了。估计有一段时间不能发帖了,现在尽力多发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吧,我现在学完车,过几天要下深圳了。估计有一段时间不能发帖了,现在尽力多发几个。

这样好啊!以后手机坏了就找你修了。

网友:
经常看楼主的帖子

网友:
热敏电阻,这不是IBM的设计套路吗,用到这里来了,LENOVO把人家收购了,还搞人爱的技术!~哈哈……………………
今年迅维发了多少粽子啊,好吃吗,有时间也过去吃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