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 i8552不插充电器也显示充电,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06-22):
朋友的
手机
送过来的时候,屏碎了,我定了屏装上,然后开机看到电池一直有一个闪电的样式,插上充电器,也不能充电,我把电源口拆掉还是一样,求大神解决,没修过手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手机

网友:
应该是尾插电路小板坏了,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
8552好像问题很多。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 换个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或者尾插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