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大板 诊断卡自检能过 能正常关机 但是点不亮

楼主(2015-06-22):
我这里有一片华硕P8H61大板,由于客户把内存插反,到时主板反面有一个铜箔烧断,导致开不了机,内存不过。经过我链接好后,开机发现诊断卡自检正常,主板也能正常关机,但就是点不亮。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复位信号正常吗?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主板没有集显

网友:
是个独显大板,你有点位图吗

网友:
复位型号应该正常,我按一下开机键,主板可以自己关机

网友:
还是多看看烧坏的地方把

网友:
烧坏的地方我看了 没有发现坏的 所以现在无头绪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内存插反了能插进去吗?

网友:
查查PCIE槽的信号,再换个 CPU试试。

网友:
CAO ,,我的这块板还是那样,,,BIOS刷了,,网卡拆; 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尽力了就行了,个人观点。

网友(2015-07-26):
请问大家,华硕P8H61-M长响三声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有点位图或者图纸吗

网友:
桥到pcie16到桥地线路仔细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