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M1 GA-A55M-DS2 REV1.1不触发

楼主(2015-06-23):
同行送的技嘉FM1 GA-A55M-DS2  REV1.1  故障:不触发 。 ATX各供电对地打值正常,插上ATX电源首先查待机条件见到检测卡上的3.3V待机灯半亮心想应该是有少短路了,个人见到有短路就喜欢用手摸摸哪个件发烫,摸到PQ2发热 用表量PQ2的3脚5VSB被垃低到3.5V左右、2脚3VDUAL-SB只有1.3V左右、关机打PQ2的2脚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去基地下张板的PDF图打开用表量3VDUAL-SB的去向,扫到UU5 RT9018B的3脚。RT9018B是一个超低压差稳压器看PDF图3脚入6脚出。用表量6脚的对地阻值短路,6脚输出有几个落地偶合电容拆了再量拆了UC59这个电容阻值正常料板拆个电容装上通电这时检测卡上的3.3待机电压正常了RT9018B的6脚也有1.1V出来。点开机针上电了量各个工作电压都正常出来了。。上CPU尼玛竟然不跑码复位灯一秒闪一下BIOS无编选信口,这时想到了前天论坛里有位兄弟发过一贴故障相似就说干AQ3就能秒杀来吧!干就干,换了AQ3还是老样子不能马虎,查REST 时钟芯片RTM880T-792  53脚RESTOR#有3.3V输出串一个KR0 22欧电阻。电阻的另一端的电压只有0.5V左右,拆下KR0 22欧量得阻值几十K变值了,料板上拆个22欧电阻装上电压正常了上CPU内存跑码亮机。。。。。。。新手发贴文采不好描述混乱请不要介意,有出错请指点指点,,,唉上不了图片有限制后期再续图,,,,

补充内容 (2015-6-25 02:04):
上面有点混乱RESET脚,应该是这样短接RST开关针RESET脚没有被拉低才对的

网友A:
时钟芯片RTM880T-792  PDF图纸可以发下吗?

SKF

网友:
53脚RESTOR#有3.3V输出串一个KR0 22欧电阻。电阻的另一端的电压只有0.5V左右,拆下KR0 22欧量得阻值几十K变值了,料板上拆个22欧电阻装上电压正常了上CPU内存跑码亮?

网友:
帅哥。53脚是什么功能,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
53pin  用于复位 时钟芯片,连到到复位针,如果电压低应该复位灯会常亮。不解

SKF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  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以前技嘉的都是拆串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RTM880T-792  PDF图纸可以发下吗?

续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3pin  用于复位 时钟芯片,连到到复位针,如果电压低应该复位灯会常亮。不解

这个很好理解,如果此引脚偏低的话,也会造成复位针电压偏低,即KRO 22欧姆电阻也是复位针电压工作的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3pin  用于复位 时钟芯片,连到到复位针,如果电压低应该复位灯会常亮。不解

看图片吧!包括BIOS

SK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吧!包括BIOS

这个应该是总复位吧! CPU  IO 内存

网友:
这板的图纸能公布一下吗,正在维修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