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 8,3刷机后还是提示连接iTunes,求大神。

楼主(2015-06-23):
iPad以前被修过电源芯片,但是使用一切正常,更新后一直显示连接iTunes,不管用爱思刷还是iiTunes刷,开机都提示连接iTunes, a1430, 本来是刷机报错1, 改成wifi版后刷机没报错,就是一直开机提示连接iTunes。求大神。
刷机报错

网友:
..迅维的大神在哪里。

网友:
IPAD MINI吗?这种情况你拔掉HOME键连接排线,一般都好的,要不然就是刷机完成后马上拔数据线,断开电池再开机,

网友:
高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