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M890G维修手记

楼主(2015-06-23):
   电脑店送来一主板,说是点不亮。目视检查,该板是技嘉为联想OEM的,联想型号L-VKM890G,技嘉型号M2VLE-RH.发现桥供电的电容已换,就是焊工不好,补焊之。上电检查,诊断卡跑到E9停止。由于自带CPU和内存,更换为测机的CPU和内存后故障依然。立马吹下BIOS芯片,备份后刷入新BIOS。焊回主板,冷却后开机测试。一路跑码后顺利点亮。关机后装硬盘准备测试,发现无法保存CMOS设置。测量电池电压只有0.7V,换上个新电池,测试清零跳线电压为0.5V,拆下电池座测量,座子不通。从技嘉料板上拆了个座子换上,电压正常了。装系统测试,OK。完工。检查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报错,提示镜像错误。BIOS内容坏导致档E9.

网友:
思路清析,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附上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内容坏导致档E9,总结的不错

网友:
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是如何检查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技嘉这块主板  我很少刷BIOS好的,,我遇到的问题 是不触发,或者开一下就断电, 是 待机芯片的问题  还是就是没有内存供电就会断电 。。这个主板 乔供电电容容易爆掉  COMS电池容易没有电跑DO

网友:
档E9 刷BIOS ,记住了

网友:
嗯嗯  记住 了  下次遇到 先刷下

网友:
这个当然应该先刷BIOS试试看了

网友:
楼主威武我就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手上两片技嘉的板子,一个当机到自检,一个点一会儿满板子温度高死机,正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