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们【三星R467进系统掉电,求解?

楼主(2015-06-23):
求助 三星笔记本R467插电源进系统掉电,不插电源开机按电源键没反应 电源灯亮了一下就熄灭了,哪位大侠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这样的现象,一般是开关电源故障。请仔细检查进水部份!

网友B:
看看有没有nec的大电容,如果有的话,换了试试

网友C:
显卡虚汗容易导致这种问题呀

网友D:
你这机器插上电源能开机进系统,说明主板问题不大,
不插电源开不了机,请确定你的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E:
别的不保证  三星r467  独立显卡   cpu后面的nec大电容  拆了换6个330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现象,一般是开关电源故障。请仔细检查进水部份!

嗯 机子没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nec的大电容,如果有的话,换了试试

嗯 谢谢你 插电源进系统掉电应该是和NEC有关准备更换NEC 可是不插电源按开关没反应不能开机这又是哪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虚汗容易导致这种问题呀

嗯 谢谢 我先看看是这个显卡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机器插上电源能开机进系统,说明主板问题不大,
不插电源开不了机,请确定你的电池是否正常。

嗯 谢谢 这机子插电源进系统时掉电 怀疑和NEC大电容有关 可是不插电源按开关开机没反应 没插电源不能开机不知哪里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nec的大电容,如果有的话,换了试试

电池不开机,看看电池是不是好的,先把适配器的修好了,只要适配器好了,还是可以和客户交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的不保证  三星r467  独立显卡   cpu后面的nec大电容  拆了换6个330电容

嗯 谢谢 先准备换NEC看看能修好不

网友A:
sorry,看错了!RTC电容和NEC,还有就是温控电路。

网友:
有NEC的话先把它干掉试试,说不定就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看错了!RTC电容和NEC,还有就是温控电路。

嗯 谢谢你 插电源开机进系统掉电应该和NEC有关 可是现在不插电源按开机键没反应这又是为什么 电池是好的 但是关机了电池有时电漏没了

网友F:
看下CPU供电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大电容坏了

网友G:
这机器有大电容的吧,,进系统掉电是大电容的经典表现

网友:
先打NEC大电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CPU供电有没有大电容

恩 谢谢 已经修好了 解决掉电问题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掉电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有大电容的吧,,进系统掉电是大电容的经典表现

谢谢 已经解决掉电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开机,看看电池是不是好的,先把适配器的修好了,只要适配器好了,还是可以和客户交代的

适配器好的,电池好的,充电正常,就是只能接电源才能开机,当独电池开机没反应?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换CPU大电容好的吗?

网友:
还是先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吧,有的话先换一下

网友:
又是大电容哦

网友:
楼主怎么没给个准确的回复?是不是NEC大电容引起的掉电?我手上一台R467用电源偶尔掉电,用电池不掉

网友(2015-07-23):
查隔离保护电路  看有没有掉件, 或是电容电阻阻值不对

网友:
楼主到底什么问题 告诉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