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顺能进XP 不能进WIN7

楼主(2015-06-23):
ACER E1-472G 顺能进XP 不能进WIN7,进WIN7蓝屏

网友A:
估计就是系统 或者是独显的问题 排查下

【屏蔽独显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有时候好像主板要跳系统的。

网友:
那么就装个xp系统。

网友:
要是排除了硬件问题就是系统的原因 换个试试  祝你好运 !

网友:
硬盘模式

网友:
改不了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系统 或者是独显的问题 排查下

【屏蔽独显驱动试试

安全模式也是蓝屏

网友(2015-10-24):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准备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6-01-22):
我的是进不了系统,到引导的时候就啥都没有了,也进不了PE会蓝屏,之前是不显示,假焊CPU后有显示了,然后就现在这个状态了,准备刷BIOS看看

网友B(2016-03-11):
我的也是装WIN7就蓝屏,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装WIN7就蓝屏,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先排除硬件问题  然后换个系统试试吧  win8,win10等

网友:
老贴子了怎么现在又有人给顶起来了,估计好没有好,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楼上有人解决了吗。我本来是打算换板了,一问板子贵得要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楼上有人解决了吗。我本来是打算换板了,一问板子贵得要命

其实让客户用xp也行啊  省钱  你刷BIOS试试

网友E:
郁闷 我的也这样 无从下手 最主要还是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郁闷 我的也这样 无从下手 最主要还是亮的

刷BIOS试试吧  刷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试试吧  刷官网的

系统都进不去没法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让客户用xp也行啊  省钱  你刷BIOS试试

刷了BIOS也是一样,放弃了

网友:
没有解决的吗???  这机器桥的事??

网友(2016-05-11):
我的也是,装win7 准备解压就黑了重启。研究中……

网友:
郁闷的很    CPU  显卡  都干了     bios 也刷了     还有待解决   感觉应该是超频了

网友(2016-06-24):
这个机器好像不能用WIN7

网友F(2016-07-28):
我也遇到了 进PE黑屏 蓝屏,装WIN7蓝屏 代码124   尼玛 折腾我好几个小时了,咋弄啊

网友G:
我怀疑是CPU坏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怀疑是CPU坏了,以前遇到过

联想cpu坏的多,宏碁的CPU坏的很少遇到不过也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H(2016-09-12):
楼主解决了没?我的也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没?我的也差不多

查一下硬盘 内存条是不是好的,刷一下BIOS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硬盘 内存条是不是好的,刷一下BIOS看看有没有效果

没用哦都试过了……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系统 或者是独显的问题 排查下

【屏蔽独显驱动试试

因为装XP系统 没有独显。 所以能进,我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I(2016-11-16):
我的也是蓝屏,有时候加电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蓝屏,有时候加电不亮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大一些,你加焊试一下吧

网友:
昨天来了一台这样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J(2016-12-25):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 进PE黑屏 蓝屏,装WIN7蓝屏 代码124   尼玛 折腾我好几个小时了,咋弄啊

你BIOS没设对吧,进PE能蓝屏,黑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你BIOS没设对吧,进PE能蓝屏,黑屏

一看就是主板的问题。BIOS设置的能引导U盘,换了3个U盘 5,6个PE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主板的问题。BIOS设置的能引导U盘,换了3个U盘 5,6个PE都不行

也可能是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