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6-23):
     如题,所有主副电压正常,加焊过显卡,屏线接口电压正常 ECR_EN,就这个开启信号没有,这个是EC发出来的,原来量测屏线接口,无意不知碰到那个元件,亮的了,重启又不行了,现在怀疑屏线,显存,要订东西了,先确认下,谢谢各位了。顺便附上图纸

Y400 QIQY5 NM-A141.pdf

网友A:
直接顶个屏线吧,我也曾经遇到过一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顶个屏线吧,我也曾经遇到过一台这样的

确定是屏线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屏线问题

网友C:
屏线是可以测量的,你这种情况最重要是测下数据,时钟数据线,或红白蓝数据线,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好像是摄像头开启啊

网友E:
这个不见得就是屏线问题,更不应该是显存

网友:
先搞清楚ECR_EN为什么 没有,

网友:
我觉得也不像平线跟显存,你还是多测量一下屏接口跟对地阻值实在不行换个屏或者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见得就是屏线问题,更不应该是显存

  早上偶尔又起来一次,应该怀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好像是摄像头开启啊

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是可以测量的,你这种情况最重要是测下数据,时钟数据线,或红白蓝数据线,看有没有断路

数据线0.9-1.1之间,时钟数据线都有3.3,应该不关红黄蓝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屏线问题

问题,我测量过屏线,没有断的啊。

网友:
我觉得不是显存问题   先搞清那个信号先    屏线都量了   都没问题 应该可以排除了  可能是显卡问题把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先外接看,换屏试,刷BIOS。碰到什么能亮是关键,认真试找到碰到什么会亮。

网友:
先查EDID有没有CLK和DATA波形,一般都有两次读取波形的。设置波形每格为1V,时基为50us或25us,触发电平在1.5V到2V之间即可

主板接口端测试,和屏接口端都测试

网友:
y400的通病是屏线 ,还有显存 ,先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测测屏上的供电啊

网友(2015-08-10):
有病,自已在坛子里找一下。显存问题。有人修好几台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