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集显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3):
开始时插上12V机器短路。现在装上假负载可以测得集显供电0.9V,装上CPU后,集显没有输出,集输出端与CPU供电输出端阻值16Ω,CPU的两路输出都可以正常输出1.1V,CPU发热正常,插上内存后再次出现短路,不插内存可以测得内存有1.5V输出。
请问:
1,集显的供电是否正常,
2,排查思路!
哪位帮忙分析下,小弟先行谢过!忘记说了,是盈通H61的板子

网友:
换驱动芯片吧,

网友A:
我可不会修台式主板,楼主会修还是偶尔搞搞

网友:
8859M的电管 你要查看 工作情况,几个重要脚位。网站查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会修台式主板,楼主会修还是偶尔搞搞

会点,不精通

网友:
VGA的还是CPU的驱动芯片?

网友:
就是一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恩恩这个板子直接秒杀电源管理885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