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8B 做显卡 ok

楼主(2015-06-23):
一Acer ZQ8B的本本,开机电流正常上升。1.2A 、1.95A 可就是不显, 外接有显(有乱码, 英文字母)怀疑显卡问题,拆机 做显卡 测试 ok
显卡

网友:
一般跑这个电流就会怀疑是显卡或者北桥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一般都 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