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3 DAOU33MB6D0 进水

楼主(2015-06-23):
机子型号:HP TPN-Q113
板号:DAOU33MB6D0  REV-D
问题:  进水  修到后面(按开机键就有3V 5V 待机,放开 开机键就没有3V 5V待机)

                拆开主板发现EC  PU6(SLG55448VTR) PU4(RT8223P) 进水,EC 有短路换新  PU4也换上新的,出现新的问题  电源接口的灯亮的  但没有3V  5V待机,待机电流0.04A 按开机键不放就有3V 5V待机,待机电流也变成0.01A .一放开就没有3V 5V待机 ,待机电流又变成0.04A

S5_ON 是EC 发出来的开起信号就有3V  按开机键EC就发出来开机键一放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PU6(SLG55448VTR)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不上这个芯片电源接口就不亮,装上芯片才亮,还有就是PR319电阻坏了,换了一个O电阻。PU6的1 2 3 4 脚按不按开机键都没有电压。
             现在机子修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修 了

网友:
都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就是按下开关键后才有3、5V的,按下开关键的一瞬间3、5V出来,然后3、5V的PG信号到了EC,ec收到这个信号才会真正的触发,,,你查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就是按下开关键后才有3、5V的,按下开关键的一瞬间3、5V出来,然后3、5V的PG信号到了EC,ec收到 ...

好的,我查一下

网友:
修机就是纠结与斗争的游戏,想赚点钱不容易啊

网友:
PU6应该是正常的,是后继电压开启信号转换芯片,不装公共点都过不了的。重点查3/5V后级电路,可换3/5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