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屏幕重影LTN140AT07屏通杀

楼主(2015-06-23):
  前几天遇到的机器,B460送过来重影,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器正常,而且不管用多长时间,温度高低或者任何时刻都重影,感觉不像是显卡了。从屏幕下手,型号三星LTN140AT07,手里有很多碎屏,接上了一块,显示不正常,但是没有重影,更肯定是屏幕了,给客户报价换屏吧,完了以后闲着没事,寻思修修看看,就去量了一下供电什么的,都正常,以为是电容不良,就供电加电容,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就来论坛搜了一下,说是屏幕通病,补上QAV 1、QAV2就好,暗喜这下赚了,可是找别的屏幕拆了各种管子装上,都没有任何效果,一点改变没有,心里瞬间失落了,看来我这个不是通病了。
    然后看到一位老师说FBR1电阻变小会重影,心里有乐起来了,看来有戏,但是那位师傅没说FBR1在哪,也没有图纸,板子上也没找到FBR1,然后就去挨个量电阻阻值,发现阻值都跟标称的一样,没有发现有问题的电阻。。。。。。。。。。后来终于找到问题了,过程就不说了,哈哈,笨办法,IC12芯片字的上方的这几条线路的问题,有碰到这个问题的,首先把这几条线路上的电阻拆一个下来,换个别的相近的大点的或者小点的看看,有没有变化,有变化的话基本就有戏,再适当的调节一下电阻阻值,每一个屏幕可能需要换的阻值不同,直到显示正常。看来电阻阻值没有变化,不代表这条线路阻值没有变化,有可能芯片内阻变化,影响整条线路的参数。
      我没有软件标注图片,给你们指一下吧,哈哈,就是图中那个IC12几个白色小字上面的那几个电阻,能看出来我焊接的,哈哈,歪歪扭扭的,没有合适电阻,我串联了一个,这些电阻先量一下看看阻值对不对,就算对的话,也都换一个别的试试。

网友A:
兄台把图片发错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把图片发错来呗

能告诉我怎么发图么?还不太会、

网友B:
我有这片这样的坏屏,有空就修一下

网友:
还没有修过屏啊

网友C:
添加附件 图片就可以 上传加分

网友:
这样的碰到了就是送钱的,很过瘾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添加附件 图片就可以 上传加分

恩,上传成功了、

网友:
确定这样可以吗?

网友:
好这个都可以搞

网友:
以前都是换屏

网友:
哇.. 这个太高深了..还修不到这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片这样的坏屏,有空就修一下

恩,试试看看吧,修好以后随便就能到手一两百块钱。

网友:
我的屏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