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不启动求助

楼主(2015-06-23):
f81S笔记本,按下电源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灯亮,大写锁定、数字锁定指示灯长亮。前面电源灯、WI-FI指示灯、蓝牙指示灯长亮。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无显示。求维修思路。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噻!过内存没有呢?电流怎么跑的?

网友:
风枪预热下显卡试试,可能是显卡脱焊了

网友:
这机子通用就是显卡试试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

网友:
测下IO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是显卡为题了,不过这个显卡不好搞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螺柱爱断的那款,,,,还有,,电流也没提供,,就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的话再加焊显存

网友:
是显卡螺柱爱断的那款,显卡的散热器螺丝脱落。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这板子上是不是有个MAX8743的芯片~!有可能就是那个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