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560 i3 D2 板号:DAOQL4MB8E0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5-06-23):
客户说之前就有时能正常开机使用,有时不显示,最近怎么也不显示了。到我这里的确是不显示了。拆机查看,主板没有修过,没有进水。但是有一个地方的8脚芯片烧焦了U39,是给USB供电5v。我直接取掉了,HDMI接口旁边的。其它就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明显的痕迹了。通电了几次都不显示。19V输入,主板待机电流0.0121A, 触发上电电流到1.2A反跳一次。 1.3反跳一次到1.4就不动了,也不显示。内存也换了,就是没有CPU了。试了很多次都不显示。独显的,小加热显卡芯片也不显示;小加热南桥也不显示。此机感觉也是一个发烧板,通电一会就很烫。我也没有买编程器。我就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放了几个小时后又来通电看看还是一样现象。我就用它自己的显示屏来点一下,看电流一路到了1.5A反跳了一次居然显示屏显示了。 我想不可能这个机子必须要用它自己的显示屏才会显示吧。拔电再来触发一次不显示了。又试了很多次,,,感觉就是客户说的现象 了。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不显示。直接加热显卡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没有图纸。技术也不到位。请求维修大师们的指点指 点…………谢谢!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芯片问题吧

网友:
是显卡芯片问题?还是 桥芯片问题??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没有编程器。

网友:
楼主表达的算是比较清楚,看懂了,,楼主可以拔掉内存看看电流,跟之前的电流对比,,,,如果明显不一样,那就是过了内存,没自检到显卡,,档显卡了,,,自检跑马,过了内存后好像是自检外设,,自检过外设后才轮到显卡,,,你可以先拆网卡、声卡、读卡器之类的试试,不行的话就干显卡

网友:
直接干了显卡看还会不会嘛

网友:
加焊桥不行换桥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刷后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没编程器怎么弄BIOS呢?

网友:
先排除外设把

网友A:
我也没头绪,不过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可调电源多少钱啊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头绪,不过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可调电源多少钱啊

344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4jiggf79e2

网友:
哪个桥。南桥。显卡??我觉得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B:
我修了一个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 看你说的应该是没有复位  你把无线网卡拔下来在试试  我的是无线网卡导致没有复位的

网友:
那你重点看看通电以后一会就发烫的位置,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一个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 看你说的应该是没有复位  你把无线网卡拔下来在试试  我的是无线网卡导致没 ...

和你的一样。确实不上无线网卡就能一次开机显示,但是我换了几个无线网卡都不能每次都正常开机显示。应该不是网卡问题哦。有网卡是不稳定了吗??有时还是能显示进系统的。怎么会这样呢?通病吗??南桥问题??你查出具体原因没有??。

网友:
不是 网卡问题。

网友:
我修了两台了 都是换了好了  你不插网卡试了吗?不敢断言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多少钱

网友:
应给是显卡的芯片本身不稳定了,报换显卡的价格吧

网友:
小白路过,请大神赐教

网友:
做一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主要看下不现实的时候,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器,显卡型号抹掉了,可以告诉我这个显卡型号么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的本子。神舟的本子确实垃圾。我这个也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这个板子可以上诊断卡显示的。你上诊断卡看看不开机的时候跑什么。我这个不开机的时候什么 都没有跑。用示波器打BIOS波形,只是闪了一下。应该说明CPU开始读取BIOS资料。楼主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个电流亮了一次BIOS应该没问题,,直接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