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 维修

楼主(2015-06-23):
昨天接到一个神舟a560——i3本   ,拔掉电源插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2左右不动
拔掉内存电流还是没什么变化  换了根内存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内存问题
心中有个意识 去论坛下个BIOS刷个试试  于是迅速拆开机器 不插屏线  电流跑到0.9
看来是真没跑马呀   准备用风枪吹BIOS时想想算了  先测下复位正常不正常吧  拔掉无线网卡
测22脚时有3.3v  就在这时电流好像有变化变高了 接屏都亮机了 找个旧的换上无线网卡OK  每次都能亮机
估计应该是无线网卡坏导致没有复位电压 大家以后要注意了哦

网友A:
22脚的3.3是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22脚是复位啊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联想Y450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无线网卡造成开机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脚的3.3是怎么判断的呢

22脚是平台复位,正常3.3V。

网友:
没人加2分吗?

网友B:
楼主修的蛮细致的

网友C:
网卡不合适啊  用胶布固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不合适啊  用胶布固定的么?

是啊 那个是小网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蛮细致的

也不是  只是按理论来修了

网友:
是的   有很机子都这样   无线现在使用率高   也坏得多

网友:
无线网卡坏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加5分,加2分都对不起你编辑帖子。我的最高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  只是按理论来修了

理论知识掌握的看来很充分

网友E:
这无线网卡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无线网卡可以进博物馆了

恩  还可以用  就是大小不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  还可以用  就是大小不合适

这都是哪个年代的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哪个年代的还可以用?

2011年的

网友D:
这个机器 还可以什么型号的无线网卡都能用,好像有的机器就不行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 还可以什么型号的无线网卡都能用,好像有的机器就不行

怎么看着像古董呢?

网友:
这是送钱的生意

网友:
无线网卡 的确有这种现象

网友(2015-10-05):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个,去掉无线网卡就能亮机了,可是换了其它的无线网卡,和原来一样不亮,正在检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