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23):
机器是放了一段时间后,再开就进系统掉电,有时能进到桌面几秒,有时没进到桌面就掉电了,掉电后再开0.6A不显示,拔掉电源重开可以显示,温度正常,加焊了CPU供电和TB还是一样 ,老机器,不知道有什么通病么,修过的指点下,急急急
桌面

网友:
看看温度,散热是不是不好,处理一下,

网友:
补充下,进PE也掉,进BIOS不掉

网友:
先软后硬,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还有人修t40啊,换个板也没几块Q钱了

网友:
难修还是别修了 这个片板 不值钱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现在加焊了显卡 好像不掉了
测试中 哈哈

网友:
都说这个显卡要重植
我看了下没有黑胶
如果好了也不想重植了
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这款好像是750的显卡吗?

网友:
是的 老机器了

网友:
板子都不到100块钱了,换了把

网友:
7500显卡是通病,现在修得不多

网友:
老机子换主板吧

网友:
是学校里面一个老书记的电脑,买的时候2万多,我也不好报价,就报了150说帮忙搞下

网友:
T40这个机器修的少,像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估计是南桥,,,,不过,这么老的机器再折腾就没意思了,,,这个板子X宝估计也就80大洋左右,,修毛线

网友:
朋友这个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不是浪费人力?

网友:
维修的价值?乱费人力?我也只是加焊了下显卡而已,换版是便宜,80也能抵2个系统吧,何况这机器主人说了是大学里面的书记的,只报了150,能修好就修好用了

网友:
打一下各元件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