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5Jc原厂BIOS,风扇绝不暴转

楼主(2015-06-23):
U45Jc原厂BIOS,风扇绝不暴转,温度绝不会98度
得来不易

网友A:
ASUS U45JC好板编程器备份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902-1-1.html
首發 - 華碩 U45JC I5独顯 BIOS, 4MB..可直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3527-1-1.html
重复资料,不予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U45JC好板编程器备份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902-1-1.html
首發 - 華碩 U45JC I5独顯 ...

你试过就知道了,版上那些我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华硕只要Intel Ix 一代HM55主板就算是完全正常机器备份起来的
(没错,他自己备份的就只有他那台不会出问题)
拿到另一台用就會溫度98度和风扇暴转
或自機BIOS正常可是只要去动到HM55状况会一模一样
不然K42,K52大家都不会在找原厂BIOS刷了
如不喜欢就把这篇删了吧

网友:
朋友别激动,那先留着,等待大家验证,好用高分鼓励!

网友(2016-07-18):
今天遇见一台,鲁大师已开机CPU温度98度,不定时死机,风扇狂转,刷下试试,看看如何

网友:
刷完还是98度啊,而且重启以后进不了系统,屏幕一横在那闪,跟没有引导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