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求高手们给几个查询电子元器件的引脚及参数资料。谢谢
资料

网友A:
找度娘,就都有了
wakda
就是找不到才发帖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度娘,就都有了
就是找不到才发帖的。

网友:
都是直接找度娘,和谷歌 要

网友:
大神都是从度和谷查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