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故障

楼主(2015-06-23):
V星代工的一片联想主板 CM3A76ME 故障现象
正常启动可以点亮正常跑码,但不定时黑屏,短的话内存都没过就黑了,跑码灯不亮了,长点的进到PE看到主板温度了,以为北桥虚焊,但是按压无效果,
黑屏后还有供电 但北桥MOS没电压没工作,测到供电芯片UP6103  1脚有12V  4脚 8.3V  5脚0  8脚0.3,
刚才试了下好像 预热下坚持的稍微久点 ,电压都是慢慢掉下去的到北桥不能正常工作
电容坏了吗??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吧

刚开始供电都正常,慢慢的电压变低了,什么零件会慢慢拉低电压,新手一枚。。。

网友B: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只有换过才知道,板子在你手上  发帖的时间可以好几个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只有换过才知道,板子在你手上  发帖的时间可以好几个电容了

主要是不知道是不是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不知道是不是贴片电容

换电容肯定是先换水桶电容 ,先  这个好换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专业台式维修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换了两个可疑的依旧,
故障现象依然是触发跑码正常,过会黑屏 跑码灯灭了,那里可以找到这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
前面能点亮,不知道那个东西不良啊,,,,
黑屏是北桥没工作了跑码灯也会灭,但CPU 内存还在工作 南桥USB也有电出来。
按北桥不工作去查???

网友:
桥供电正常不?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供电方面……

网友D:
有管子性能不良,或是桥也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管子性能不良,或是桥也有可能

找到 R624 一面是5V 另一面黑屏后也是5V,没黑屏不到1V,难道就这个管子?没图纸 如何知道他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找到 R624 一面是5V 另一面黑屏后也是5V,没黑屏不到1V,难道就这个管子?没图纸 如何知道他的值??

在线量了下 4.7K ,找个换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线量了下 4.7K ,找个换下看看。

没有负载还是5V 看来问题不在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有负载还是5V 看来问题不在这

查到 主板时钟芯1脚 黑屏后没电压,正常的时候是1.65V  貌似南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 主板时钟芯1脚 黑屏后没电压,正常的时候是1.65V  貌似南桥出来的

供给南桥的还是南桥过来的?

网友:
把UP6103换掉再说  可能芯片不良了。。。

网友C:
北桥 南桥 内存 上管的S极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 南桥 内存 上管的S极都没电压。。。

是场管的输入G极电压从10V掉到1.9V

网友E:
先看芯片工作条件再看电容是否容量不足,带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芯片工作条件再看电容是否容量不足,带不起了
找到图纸了,现在是 up6264 的第5脚 过一会电压低了造成其他地方无供电,这个能飞线吗?